西门子PLCS7-1200与西门子变频器MM420带电机调速如何编程?

楼主(2018-02-17):
西门子PLC S7-1200与西门子变频器MM420带电机调速如何编程,以及变频器应该设置那些参数?需要完整编程程序及参数调试说明。

网友A:
这样的情况的建议去速派发活,编写程序!

网友B:
你想怎么控制呢?

网友C:
大家多多关注论坛。

网友D:
如果用模拟量和开关量编程很简单,但是走通讯需要点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模拟量和开关量编程很简单,但是走通讯需要点技术

是用模拟量控制,PLC实现4~20mA的模拟量控制!

网友E:
简单 走USS协议,博图有现成模块,变频器再设置一下,欧了,通信线最好用屏蔽线,注意接地呦。

网友F:
好多方法可以实现,就看你选择哪一种,通信,模拟量输出,开关量控制多段速

网友G:
其实方法很多,你可以参考下面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d3856603b52acfc789ebc943.html

网友H:
下载相关说明书和资料吧

网友I:
现在还有MM4440变频器吗?都是西门子的,通讯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J(2018-04-27):
现在我们公司用的就是S7-1200和西门子变频器调频控制,很简单,你直接用一个AD转换模块就可以达到你要实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