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头不沾锡怎么办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8-02-17):
电烙铁头不沾锡怎么办及处理方法
1、 选择温度过高,容易使电烙铁头沾锡面发生剧烈氧化。
2、 使用前未将沾锡面吃锡。
3、 使用不正确或是有缺陷的清理方法。
4、 使用不纯的焊锡或焊丝中助焊剂中断。
5、 当工作温度超过350℃,而且停止焊接超过1小时,无铅烙铁头上锡量过少。

6、“干烧” 电烙铁头 ,如:焊台开着不使用,而电烙铁头表面无上锡,会引起电烙铁头快速氧化。
7、 使用的助焊剂是高腐蚀性的,从而引起电烙铁头快速氧化;
8、 使用中性活性的助焊剂,没有常常清理烙铁头上的氧化物
9、 接触到有机物如塑料、润滑油或其它化合物。 惯用的处理办法:
是用小刀刮去电烙铁头氧化层,露出没有被空气氧化的铜。然后,放进松香盒里蘸一下,再沾上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用这种方法清除的不彻底,同时,长期刮下去,烙铁咀会变细而影响传热,导致温度下降,甚至损坏烙铁咀。

快速高效的处理方法是:
手握电烙铁木柄,把氧化了的烙铁咀浸入盛有酒精的容器中,经1~2分钟取出,氧化物就彻底、干净地除掉了,烙铁咀焕然一新。这是因为氧化铜和酒精加热后,产生了化学反应,又还原了铜,对电烙铁头没有腐蚀作用。

网友A:
用刀去皮,露铜就行。

网友B:
时间长了就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