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Portal软件报错.重装过好几遍系统,软件也重新下载过

楼主(2018-02-18):
重做过好几遍系统了,软件也重新下载过了,求各位大神解答下!急急急

网友A:
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版本

系统是WIN7旗舰版64 位 ,ghost系统也装了.iso系统也装了,就是没用,我已经折腾了两个礼拜了,之前我装了好用的,就是两周前我装WINCC flexible ,之后就不好了,当时我还以为是两个软件有冲突,就重做系统,电脑上只装博图V14,别的软件一个也没装,但是还是不行! 还是报上面的错,    就是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每次装完系统,把V14装好之后,当时能用,你如果用完之后等到明天开机用的时候就不行了!我还以为是windows关机更新导致的,我把电脑上的系统更新全部关闭,还是没用,我昨天用的好的,今天又不行了,情况就是这样,望前辈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版本 内容的回复!系统是WIN7旗舰版64 位 ,ghost系统也装了.iso系统也装了,就是没用,我已经折腾了两个礼拜了,之前我装了好用的,就是两周前我装WINCC flexible ,之后就不好了,当时我还以为是两个软件有冲突,就重做系统,电脑上只装博图V14,别的软件一个也没装,但是还是不行! 还是报上面的错,    就是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每次装完系统,把V14装好之后,当时能用,你如果用完之后等到明天开机用的时候就不行了!我还以为是windows关机更新导致的,我把电脑上的系统更新全部关闭,还是没用,我昨天用的好的,今天又不行了,情况就是这样,望前辈解惑!

我现在手里没有电脑,请关闭博图在线升级设置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工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版本 内容的回复!系统是WIN7旗舰版64 位 ,ghost系统也装了.iso系统也装了,就是没用,我已经折腾了两个礼拜了,之前我装了好用的,就是两周前我装WINCC flexible ,之后就不好了,当时我还以为是两个软件有冲突,就重做系统,电脑上只装博图V14,别的软件一个也没装,但是还是不行! 还是报上面的错,    就是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每次装完系统,把V14装好之后,当时能用,你如果用完之后等到明天开机用的时候就不行了!我还以为是windows关机更新导致的,我把电脑上的系统更新全部关闭,还是没用,我昨天用的好的,今天又不行了,情况就是这样,望前辈解惑!      内容的回复:我现在手里没有电脑,请关闭博图在线升级设置

加微信说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

 你好,前辈!应该不是工程的原因,因为有时候我重装系统后,我都会进去打开软件,看下授权啊,仿真啊好不好用,我也没有编程序,好比早上装好的,晚上打开就不好了!能否加个微信指导下我

楼主:
前辈,你说的在线升级是这个吗?一直检查更新,过一会会显示无法连接服务器

楼主:
前辈,看下过一会就会显示连接不到服务器

网友B:
操作系统有要求的升级到sp1版本的,安装软件时,将杀毒软件关闭,保证软件所在目录及安装目录不出现中文字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 你好,前辈!应该不是工程的原因,因为有时候我重装系统后,我都会进去打开软件,看下授权啊,仿真啊好不好用,我也没有编程序,好比早上装好的,晚上打开就不好了!能否加个微信指导下我

你的微信多少,我加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操作系统有要求的升级到sp1版本的,安装软件时,将杀毒软件关闭,保证软件所在目录及安装目录不出现中文字符!

根据你的叙述,建议卸载杀毒软件,彻底卸载,当下安装好没有问题,结果电脑第二天重新启动就有问题,证明杀毒软件在捣乱

楼主:
昨天我在西门子官网上下载了V14升级包,装了还是没用!

楼主:
前辈,我每次都是直接做系统后安装v14的,我从来不装杀毒软件!

楼主:
 电脑配置是这样的!你看下是不是电脑有问题!我之前用好用的!不知道是不是西门子软件升级导致系统跟不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我在西门子官网上下载了V14升级包,装了还是没用!

别升级了,升级也不管用,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每次都是直接做系统后安装v14的,我从来不装杀毒软件!

这个啊,可以排出杀毒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配置是这样的!你看下是不是电脑有问题!我之前用好用的!不知道是不是西门子软件升级导致系统跟不上吗?

电脑配置没有问题,系统是win7还是win10,如果可以我发给你一个博图13,试一试

楼主:
  电脑是WIN7的,V13 我有软件的,你看下,桌面图标会变成这样,只要变成这样,准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是WIN7的,V13 我有软件的,你看下,桌面图标会变成这样,只要变成这样,准不好!

你的电脑系统是win7旗舰版吗?还是其他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电脑是WIN7的,V13 我...

 win7 旗舰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是WIN7的,V13 我有软件的,你看下,桌面图标会变成这样,只要变成这样,准不好!

换一个版本安装一下,你说的博图14的图标变,是什么时候变,是安装好之后就变,还是重启电脑后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电脑是WIN7的,V13 我... 内容的回复! win7 旗舰版的

理论上说旗舰版是没有问题,你不行改安装博图13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电脑是WIN7的,V13 我... 内容的回复! win7 旗舰版的

或者你发给我试一试,或者你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安装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电脑是WIN7的,V13 我... 内容的回复! win7 旗舰版的

我感觉你这是软件安装的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

前辈!你好!我微信是15861142175    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试过,装出来也不行,我给我朋友也装得,装好也是过个1天左右就成这样了,打不开了!  图标变化是不一定在什么变,好比你装好V14了, 你关机重启后有可能就变了,还有有时候好比你装个其它随便什么软件,装完之后就变了!就是这样!

楼主:
今天这个图标变化,是因为刚才我在电脑上装了WPS,装完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前辈!你好!我微信是15861142175    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试过,装出来也不行,我给我朋友也装得,装好也是过个1天左右就成这样了,打不开了!  图标变化是不一定在什么变,好比你装好V14了, 你关机重启后有可能就变了,还有有时候好比你装个其它随便什么软件,装完之后就变了!就是这样!

你的安装的软件应该是有问题。不行找一个全面的吧,你的博图不是正版吧,你的密钥可能解密不彻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前辈!你好!我微信是15861142175    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试过,装出来也不行,我给我朋友也装得,装好也是过个1天左右就成这样了,打不开了!  图标变化是不一定在什么变,好比你装好V14了, 你关机重启后有可能就变了,还有有时候好比你装个其它随便什么软件,装完之后就变了!就是这样!

好的,我加你,稍等一下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

 前辈,你有没有V14软件安装包,发我一个,我下载了看下!我这会又重装了下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 前辈,你有没有V14软件安装包,发我一个,我下载了看下!我这会又重装了下系统!

需要等我上来班,微信加了你,告诉我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 前辈,你有没有V14软件安装包,发我一个,我下载了看下!我这会又重装了下系统!     内容的回复:需要等我上来班,微信加了你,告诉我邮箱

没收到加微信的请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 前辈,你有没有V14软件安装包,发我一个,我下载了看下!我这会又重装了下系统!     内容的回复:需要等我上来班,微信加了你,告诉我邮箱     内容的回复:没收到加微信的请求

这是加你的微信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 前辈,你有没有V14软件安装包,发我一个,我下载了看下!我这会又重装了下系统!     内容的回复:需要等我上来班,微信加了你,告诉我邮箱     内容的回复:没收到加微信的请求     内容的回复:这是加你的微信截图

微信是我!但是真没收到微信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 前辈,你有没有V14软件安装包,发我一个,我下载了看下!我这会又重装了下系统!     内容的回复:需要等我上来班,微信加了你,告诉我邮箱     内容的回复:没收到加微信的请求     内容的回复:这是加你的微信截图

要不你微信号给我吧

网友B:
肯德基的优惠卷肯定不能在麦当劳用。。。

网友D:
重新找一个V14的安装包,估计是安装包儿问题

网友E:
从新安装win7 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F:
关注一下,看看如何解决的

网友G:
内存不足,博途v14 推荐16G内存

网友H:
软件的问题居多

网友I: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忘了怎么解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存不足,博途v14 推荐16G内存

你好!你是遇到过吗?是内存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新安装win7 系统就可以了

系统都做了n多遍了

网友J(2018-05-14):
把杀毒软件都关掉,先装破解文件,再装博图,最后装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