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192B-cc热电偶冷端补偿模块问题

楼主(2018-02-18):
各位师傅好,我想请教下为什么我厂的和利时现场控制柜有7个FM147E热电偶模块,但FM192B-cc模块却只有1个,看FM手册不是说一个FM192B-cc模块对应一个FM147E热电偶模块吗,好困扰。小弟刚入热控行业一年,想自学和利时系统,各位大哥可以解答小弟的困惑吗。。在此祝大家工作顺心,万事如意!!

网友:
和利时现场控制柜有中的FM192B-cc模块为热电偶冷端补偿模块,一个控制柜仅需1个,看它作为FM147E热电偶模块测量的补充。热电偶测量温度一般为热端温度加上冷端温度。所谓热端温度为被测体的温度,冷端温度为补偿导线在控制室环境温度。FM147E热电偶模块测量的是热端温度,FM192B-cc模块量的是冷端温度,一个FM147E热电偶模块所测的热端温度可能分布于不同位置,温度各异,但冷端都在一个控制柜内,温度几乎一样,所以一个控制柜仅需1个FM192B-cc模块,在数据库组态和设备状态时FM192B-cc模块测得的冷端温度一般赋值于一个如COLD10的变量,每个FM147E的通道组态时有个冷端补偿的选项,此选项链入COLD10即可。

楼主:
对:   和利时现场控制柜有中的FM192B-cc模块为热电偶冷... 内容的回复!

 首先谢谢您的赐教!是的,控制柜冷端补偿的点名的确是COLD开头的,我之前在FM手册也看到这么解释的,但是我目前还没能到可以随便可以打开组态的权力,一直在网上找和利时5.2.4火电版的案例一直没有找到,这也是我一直想学习和利时dcs系统的原因。不过在这论坛我学习了很多,在此再次祝您新年万事如意!事事顺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和利时现场控制柜有中的FM192B...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您赐教:我厂还有一个控制柜里没有FM192B-CC模块,但有FM147E模块,有测控制柜温度的测温元件,不过测温元件是接到FM143模块的某通道上,我猜测温元件测得的冷端温度也是赋值于一个如COLD10的变量,然后这控制柜所有的FM147E模块所有通道的补偿点名也是选COLD10,请问是这样吗?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