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何将输出的脉冲转化成速度?

楼主(2018-02-19):
台达PLC如何将输出的脉冲转化成速度?

网友A:
速度除以脉冲当量就转化成脉冲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除以脉冲当量就转化成脉冲数了

多谢!

网友B:
脉冲指令有  频率的数目的  频率就是速度 总脉冲数是输出脉冲个数

网友C:
先了解1个脉冲数的距离(mm/pulse)* 脉冲频率(pulse/Sec)=mm/sec =>1秒走多少mm. 以这个基础单位可换算成想要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