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读取二维码程序

楼主(2018-02-20):
求三菱plc读取二维码程序,还有在gt designer3上怎样设计二维码?我刚刚学三菱plc,一点不懂。恩谢了

网友A:
1、当通过FX2N-232-BD与条形码阅读器进行通讯时,首先在D8120中对通讯格式进行设定,然后利用RS(FNC.80)指令编程与条形码阅读器进行无协议通讯(仅接收)即可。

2、既然使用到触摸屏,完全可以直接将条形码阅读器连接在触摸屏上而不需要去编写程序。

3、设计二维码?那不是触摸屏干的活。

网友B:
设计二维码,GTdesidner做不到的。你可以用二维码生成软件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