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伺服电机选择

楼主(2018-02-20):
最近在一套设备上要用到伺服电机。就是几个简单的角度控制,要求精度不高,伺服电机要稳定可靠,性价比要高。能不能帮忙推荐几款国产伺服?北京时代超群的怎么样?

网友A:
建议使用雷赛,他家的直流伺服电机用着还好,,,2年了没毛病,,,还有力川的

其实国产的伺服电机都不怎么好用,,,低速还可以用,,高速还是不要用,,我这边主要是用来代替步进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