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H系列——索引寄存器的综合应用实例分析

楼主(2018-02-21):
参考者可以加我微信号,一起学习工业自动化知识,欢迎相互讨论,另外我微信里面有很多学习资料可以和大家共享。

添加请注明:学习交流-XXX

上一节,讲到索引寄存器在标准设备中应用非常广泛。需要不断变址时,就会用到。下面以一个实例稍做分析,这里只提供大概思路并强调编写时容易忽略的点。

这个是自动螺丝机上面的一小段程序:

估计看起来会一头雾水,没关系,这里重点强调几点:

1、应用高级指令时,一定要清楚知道是32位数据还是16位数据,这一点弄错,后面程序调试出问题,会比较麻烦。亲,切记切记!例如里面的F1;F28;F31;F36等,都是32位数据。在这种标准设备上面一般都会用32位,一般机器行程较长。

2、索引寄存器I0,I1,I2等在使用时,若遇到32位数据,切记切记每次加的数量是2,如下所示:

3、最重要的一点,刚开始布局一定要准确,可以减少后面修改时间。上面的布局分4部分:1、正常顺序添加坐标;2、在任意位置删除坐标;3、在之间位置添加坐标;4、在任意位置修改坐标。

以上是今天要强调的几点,希望对你的学习有帮助!

网友A(2018-04-01):
谢谢分享,看起来很不错的

网友B:
学习学习,看看大神怎么做

网友C(2019-04-09):
刚接触松下,这个四则运算前面加D是32位运算吗,三菱加D就是32位,不加就是16位

网友D(2020-07-03):
谢谢参考,很好正在学习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