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开关怎么选型及优点

楼主(2018-02-22):
转换开关又称组合开关,转换开关由分别装在多层绝缘件的动、静触片组成。动触片装在附有手柄的绝缘方轴上,手柄沿任一方向转动一定角度,触片便轮流接通或分断。

转换开关具有多触点、多位置、体积小、性能可靠、操作方便、安装灵活等优点,多用于机床电气控制线路中电源的引入开关,起着隔离电源作用,还可作为直接控制小容量异步电动机不频繁起动和停止的控制开关。转换开关同样也有单极、双极和三极。
万能转换开关主要的适用范围则是额定电压380V、交流值为50Hz、直流压为220V以下,在额定电流160A中,这就是万能转换开关的适用范围。因为万能转换开关连接的线路的接线柱较多,所以控制的方向也比较多,基本上,安装一个万能转换开关,就可以搞定家里的电压、电流的转换,无需进行配置其他开关。
万能转换开关工作原理
根据各种开关型号的不同,在可操作以
及工作原理上,其方式也是大有不同的,目前的万能转换开关有LW6、LW5系列,LW5系列的万能转换开关按照手柄的方式又分为:自定位以及自复式两种,所谓的自复式,则是把手柄拨到某一个方向档位时,手松开之后,手柄有回复原位;自定位则是手柄拨到某一个位置,不能进行自动的复原,而是定在这个位置。而LW6系列的万能转换开关,适用在2.2KW一下的电路中,可以进行逆向操作。

网友A:
开关样子?

网友A:
下图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