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直流电抗器损坏烧坏原因讨论

楼主(2018-02-23):
最近收到两个变频器问题。他们的共同点是两台变频器内部的直流电抗器都已经烧坏了。但是也有不同。其中一台的变频器只有一个电抗器烧坏了,其他器件还是好的,另一台变频器不仅电抗器烧坏了,而且器converter也烧坏了。这台机器总的运行时间大约是2000个小时,据客户反馈,产品的环境温度还可以。实际看到产品,污染还是比较严重,能看到蜘蛛网。

                烧坏的就是图中所示的直流电抗器

   电抗烧坏情况

也搜索了一下电抗损坏的原因:

(1)长期工作电流过大,从而加速了电抗器的绝缘老化,缩短了使用寿命;
(2)剧烈的热胀冷缩,致使电抗器表皮绝缘开裂,使得电抗器被烧毁;
(3)保护装置在过流过压初期不能及时动作防止事故的发生;
(4)电抗器自身结构不合理,粉尘污染影响散热。

考虑这个失效的原因可能是:

1. 环境温度差,导致产品散热不良;或者有剧烈的温湿度变化。

2. 电网质量差,谐波严重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环境温度差,导致产品散热不良;或者有剧烈的温湿度变化。

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B:
估计还是环境温度高外加一直大电流使用,加速老化

楼主:
昨天听一个老法师说,这个损坏和三相输入不平衡有关系这样就导致了ripples电流增大,在电抗器上产生大量的热,导致产品损坏。

网友C:
纹波电流分量加大肯定会导致电抗器发热量增加,但首先应该是直流滤波电容扛不住。如果变频器风机没问题,电抗器没有被灰尘堆积,那就是变频器对直流电感选择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