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报警显示、接线与表示以及故障处理

楼主(2018-02-23):
1.报警信息
  电磁流量计流量流量转换器的印刷电路板采用表面焊接技术,对用户而言,是不可维修的。因此,用户不能打开转换器壳体。L-magE 智能化转换器具有自诊断功能。除了电源和硬件电路故障外,一般应用中出现的故障均能正确给出报警信息。这些信息在显示器左方提示如下:
SYS ---- 系统励磁报警; MTP ---- 流体空管报警;
CUT ---- 小信号切除报警; REV ---- 反向流量切除报警;
HIG ---- 流量上限报警; L OW---- 流量下限报警
2故障处理
2.1仪表无显示
* 检查电源是否接通;
* 检查电源保险丝是否完好;
*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2.2励磁报警
* 励磁接线 EXT+和 EXT-是否开路;
* 传感器励磁线圈总电阻是否小于 150Ω;
* 如果 a、b 两项都正常,则转换器有故障。
2.3空管报警
* 测量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
* 用导线将转换器信号输入端子 SIG+、SIG-和 SGND 三点短路,此时如果“空管 “提示撤消,说明转换器正常,有可能是被测流体电导率低或空管阈值及空管量程设置错误;
* 检查信号连线是否正确;
* 检查传感器电极是否正常:
  使流量为零,观察显示电导比应小于 100%;在有流量的情况下,分别测量端子 SIG+和 SIG-对 SGND 的电阻应小于 50kΩ(对介质为水测量值。最好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并可看到测量过程有充放电现象)。
* 用万用表测量 SD+和 SD-之间的直流电压应小于 1V,否则说明传感器电极被污染,应给予清洗。
2.4 测量的流量不准确
* 测量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
* 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
* 检查传感器系数、传感器零点是否按传感器标牌或出厂校验单设置;
3 转换器接线
3.1接传感器信号线处理与标示
3.2方表端子接线与表示

电磁流量计各接线端子标示含义如下:

备注:1 开关 K 为接 RS485 通讯终端电阻(标准配置电阻:120Ω)。
4.终端电阻为长距离通讯使用,短距离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