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的特点有哪些

楼主(2018-02-23):
有关塑壳断路器的特点,塑壳断路器的作用是切断和接通负荷电路,以及切断故障电路,防止事故扩大,保证安全运行,电工天下小编整理了塑壳断路器的基本特点,塑壳断路器的优点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一,塑壳断路器的特点

塑壳断路器具有多种保护功能(过载、短路、欠电压保护等)、动作值可调、断路器分断能力高、操作方便、安全等优点,所以目前被广泛应用。

结构和工作原理低压断路器由操作机构、触点、保护装置(各种脱扣器)、灭弧系统等组成。

塑壳断路器的作用是切断和接通负荷电路,以及切断故障电路,防止事故扩大,保证安全运行。

高压断路器要开断1500V,电流为1500到2000A的电弧,这些电弧可拉长至2m仍然继续燃烧不熄灭。故灭弧是高压断路器必须解决的问题。

篇二,塑壳断路器与空气断路器的区别

塑壳断路器也是空气断路器,常用的空气断路器有框架式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两种,前者的容量大。额定开断电流也大,体积也大,所以没有塑料外壳,断路器的各部分零件装在一个钢框架上。后者的容量相对较小,额定开断电流也小一些,所以体积也小,整个断路器采用塑料外壳保护。

一般框架式断路器用于电流较大的电源回路上,而塑壳断路器用于负荷回路上。

空气开关和塑壳式断路器的区别

空气开关也就是空气断路器,在电路中作接通、分断和承载额定工作电流和短路、过载等故障电流,并能在线路和负载发生过载、短路、欠压等情况下,迅速分断电路,进行可靠的保护。断路器的动、静触头及触杆设计型式多样,但提高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是主要目的。

目前,利用一定的触头结构,限制分断时短路电流峰值的限流原理,对提高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有明显的作用,而被广泛采用。塑壳断路器的特点。

塑壳断路器能够自动切断电流在电流超过跳脱设定后。

塑壳指的是用塑料绝缘体来作为装置的外壳,用来隔离导体之间以及接地金属部分。塑壳断路器通常含有热磁跳脱单元,而大型号的塑壳断路器会配备固态跳脱传感器

篇三,塑壳断路器的优点

无论塑壳断路器还是小型断路器,习惯上都俗称空气开关。塑壳断路器相当于小型断路器而言,它的短路分断能力强,可以附加很多保护功能(过压,欠压保护,动作报警等),电流等级的范围较大(从6安到1250安)适用范围广,可以配用多种操作机构,是一种比较专业性的断路器。

篇四,nm8l塑壳断路器的特点

1、过载和短路保护

①过载长延时保护。采用热动式(双金属元件)作过载长延时保护时,其动作源为I2R,交流的电流有效值与直流的平均值相等,因此,不需要任何改制即可使用。

但对大电流规格,采取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加热者,则因互感器无法使用于直流电路而不能使用。

如果过载长延时脱扣器是采用全电磁式(液压式,即油杯式),则延时脱扣特性要变化,最小动作电流要变大110%—140%,因此,交流全电磁式脱扣器不能用于直流电路(如要用则要重新设计)。

②短路保护。

热动—电磁型交流断路器的短路保护是采用磁铁系统的,它用于经滤波后的整流电路(直流),需将原交流的整定电流值乘上一个1.3的系数。全电磁型的短路保护与热动电磁型相同。

2、断路器的附件,如分励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电动操作机构等;分励、欠电压均为电压线圈,只要电压值一致,则用于交流系统的,不需作任何改变,就可用于直流系统。辅助、报警触头,交直流通用。电动操作机构,用于直流时要重新设计。

3、由于直流电流不像交流有过零点的特性,直流的短路电流(甚至倍数不大的故障电流)的开断;电弧的熄灭都有困难,因此接线应采用二极或三极串联的办法,增加断口,使各断口承担一部分电弧能量。

4、除传统的热磁脱扣器外,电子脱扣器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电子脱扣器的一个重要优点在于在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仍能稳定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