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20PM求助

楼主(2018-02-23):
各位大神,这个模型用台达的20PM可以做到吗?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A:
你这个说的不清楚,比如你的控制轴电机是不是伺服电机,如果是伺服电机就可以通过控制平移轴和提升轴移动数量(通过三角形定律)找出二者移动关系,通过脉冲多少控制移动量,最终实现垂直上下提升物品

网友B:
用20pm的非周期电子凸轮就可以实现。

网友C(2018-04-08):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