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高的危害,高电压对电气设备的影响

楼主(2018-02-24):
电压过高的危害,高电压对电气设备的影响

一、电压过高的危害

1、加速电气设备绝缘老化,降低寿命。

如普通灯泡电压经常高10%时的寿命是只有电压经常保持额定值时寿命的30%,电子设备各种电子管阴极电压每增加5%,阴极寿命减少一半。

2、使并联电容器等无功补偿设备不能投运,降低经济效益(电容器长期过压不得超过10%)。

3、使变压器等电气设备空载损耗增大,增加线损

4、影响客户产品质量。

二、电压过高与电流过高对用电器的危害

电压过高,会直接烧毁用电器,导致电器损坏甚至引起火灾。

电流过大是用电器功率过大(超出电线的负荷能力)、或者电压过高引起的,会导致电线发热,进而引发火灾。这几年火灾多半都是这个原因!

电压过高容易导致,绝缘措施失效,比如易产生电弧等等,而电流过高,容易使电路过热而烧坏。来自:电工技术之家

普通的电器,电压高电流大都是一样的!破坏电器的就是电流发热烧坏电器!可以看最简单的公式U=IR 电器的负载一不变就是电阻R不变了。

电压高就是电流大!所以高电压,高电流都会烧坏电器!

三、电压过高对运行中的变压器的危害

规程规定运行中的变压器正常电压不得超过额定电压的5%,电压过高会使铁芯产生过励磁并使铁芯严重饱和,铁芯及其金属夹件因漏磁增大而产生高温,严重时将损坏变压器绝缘并使构件局部变形,缩短变压器的使用寿命。所以,运行中变压器的电压不能过高,最大不得超过额定电压的10%。

变压器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芯(磁芯)。主要功能有: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隔离、稳压(磁饱和变压器)等。按用途可以分为:电力变压器和特殊变压器(电炉变、整流变、工频试验变压器、调压器、矿用变、音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冲击变压器、仪用变压器、电子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等)。电路符号常用T当作编号的开头.例: T01, T201等。

四、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对电动机危害

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的变化,对电动机都有不良影响。

当电压过高(高于10%以上)时,铁芯磁路饱和(因为在设计制造电动机时,在额定电压下的磁路一般就在饱和点附近)。

因此,主磁通的增加使激磁电流急剧增加(为外加电压增加值的好几倍),从而使定子电流增大,电动机过热,以致温升超过允许值而烧毁。

当电压过低(低于5%以下)时,电动机转短成电压平方关系下降,一则使起动转矩下降很多,电动机起动困难(起动缓慢甚至起动不起来);

二则正在运行的电动机,如果负载不变(重载或额定负载运行时),转子就要保持必须的电磁转短来平衡负载的阻力矩。

这就迫使转子电流增大,从而导致定子电流增大,造成电动机过热,温升增高.缩短电动机寿命,甚至烧毁电动机。

电动机低电压起动和运行的情况较多,这时应尽量减轻负载或间歇使用,一般电动机的电压允许在+10% ~ -5%范围内波动。

如电源电压为380伏,允许电动机在418—36l伏之间长期运行。

五、电压过高或过低对电器有什么影响?

市电即平时所使用的交流电(AC),我国的市电电压一般为 220V(伏),正常的波动范围为 220V±10%。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市电除了偶尔发生断电事故外,是连续而稳定的,其实不然, 市电系统作为公共电网,上面连接了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负载,其中一些较大的负载不仅从电网中获得电能,还会反过来影响电网,造成电涌、电压不稳、瞬时高压或低压等问题;另外意外的自然和人为事故,如地震、火灾、雷击、输变电系统短路等,都会危害电力的正常供应,从而影响电器的正常工作。

1、电压过高对电器有什么影响?

电压过高可加速电气设备老化,降低寿命,严重的可使电器烧坏。

如普通灯泡电压经常高 10%时的寿命是只有电压经常保持额定值时寿命的30%,电子设备各种电子管阴极电压每增加 5%,阴极寿命减少一半。

2、电压过低对电器有什么影响?

电压过低可降低输变电设备容量,降低输电线路充电功率,造成大面积停电,缩短设备寿命,甚至烧坏电器。

3、市电中断对电器有什么影响?

市电中断指市电中断并且持续至少两个周期到数小时的情况,其产生原因有:线路上的断路器跳闸、市电供应中断、电网故障等。通常在断电后再通电时引起电器烧毁或电器火灾。

网友A:
在允许范围内,应安全。

网友B:
一般用电电压还是在正常使用范围内,有些地区电网负荷较重,通常日间用电负荷较重,电网电压会出现局部偏低,而到晚上部分企业停止生产作业,同时居民用电也多在前半夜,到了后半夜后随着用电量的下降,电网电业会有所升高。有些企业为了白天设备电压工作正常,会将电压调高一些,而到晚上电压升高后,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就会出现偏高。

网友A:
同意二楼意見!

网友C(2018-04-28):
有载调压的必要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