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dor指令和dand指令手册里怎么查不到怎么使用

楼主(2018-02-24):
这个指令怎么那么奇怪,手册上也查不到,然后到了dor指令那里D100的数据怎么变成983168了,不应该是128的吗,D101里面的数据也变了。

这条指令怎么解释的。

网友A:
DOR的数据操作对象为32位数据类型,因此操作对新D100其实是D100,D101组成。

前面D100的数值为128,其二进制表示为0000 0000 1000 0000,D101的数值为15,其二进制表示为0000 0000 0000 1111。

那么D100和D101组成的32为存储空间中的数值为,D101为高字数据。

0000 0000 0000 1111 0000 0000 1000 0000

其转换为10进制表示为:983168

对于D101的数值存在变化的原因在与地址重叠,从而造成数据混乱。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R的数据操作对象为32位数据类型,因此操作对新D1...

万分感谢,解开了我的疑惑。现在看懂了。手册上怎么查不到这些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yuanle  DOR的数据操作对象为...

您务必需要仔细看手册上每一个字,理解每一个字的意思,切不可认为自己很聪明而跳过这些说明。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yua...

谢谢!!!

网友B(2018-05-17):
回复内容: 对:yuanleDOR的数据操作对象为32位数据类型,因此操作对新D1...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OR的数据操作对象为32位数据类型,因此操作对新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