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修改部件库提示所列部件库不存在

楼主(2018-02-24):
具体见附件,本人EPLAN菜鸟,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A(2021-03-12):
系统不对,装纯净版的win10系统

网友B(2021-05-07):
老兄 你就不能上图吗。。这个是因为你把部件库导出了,。里面没有了MDB这个文件夹,你需要重新弄个系统默认的MDB的文件的再导入试试看,或者重新安装软件,更改系统目录

附件内容 如下

网友C(2021-07-03):
我遇到的问题跟楼主的一样,插入设备时,需要重新选择部件库,之后选中部件插入时弹出“所列部件不存在”。楼上版主能把解决方法说的再详细点吗?菜鸟看不明白呀。或者还有那位大神来给解决一下呗。万分感谢!!

网友D:
重新把软件安装一下吧

网友E:
1.   模板、部件等找不到路径问题

问题点查看选项-设置-用户-管理-目录,可以自己选择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