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控制两个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8-02-25):
之前小弟,做一个三菱3U系列PLC控制两个伺服的一个程序,发现一个问题,就是M8029当两个伺服用它做为脉冲结束标志位时,起冲突。即当两个伺服都在运行中,用M8029做脉冲结束标志,它根本识别不了到底是伺服A或伺服B定位完成。

网友A:
高级指令下一行紧接着用M8029处理才是正确编程使用方式,你自己不会用罢了!

M8029是任何高级指令都要用到的,所以你不要怪指令和元件,就怪你自己不仔细看编程手册!!

目前所有的PLC,高级指令执行完成旗标基本都是共用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并非不会用呀,我是按着手册样例做的,问题就是两个伺服同时定位完成时出现的问题。这真的判断不出哪个伺服完成呀。

网友C:
你按照手册上在A伺服脉冲发送指令下一行使用M8029判断A,B伺服同样在脉冲指令下面一行使用判断B,这有什么冲突?逐行扫描,不可能同一时间A和B同时使能M802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