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SGDB系列伺服刚性设置问题

楼主(2018-02-25):
由于需要将旧设备重新利用,需要调整一下伺服刚性。我现在讲CN-1A参数修改一下还是不行,刚性不够高,请教货需要调整其它那些参数?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试试调节

Cn-03,04,05,1A

这些都是和增益有关的用户参数

楼主(2018-10-20):
请教楼上的高人!SGDB系列如何进行自设定?在网上搜索到一一些使用手册看到有Cn-03,04,05,1A可以根据自整定功能自行设置!还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