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博途组态

楼主(2018-02-25):
怎样在博途中组态EM277 PN从站

网友A:
EM277应该是DP从站而非PN从站啊。

如果你要组态EM277作为DP从站,请按照如下步骤:

(版本软件为博图V14 SP1 UPD5,其他版本也类似)

STEP1: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在之后的对话框内目录指定你EM277的GSD文件所在处

STEP2:点击安装,等待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后,会自动更新库。

STEP3:更新完成后,你能在其他设备中找到并拖动到网络组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