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做追剪控制

楼主(2018-02-25):
台达A2伺服做追剪控制,主轴是交流电机和外接编码器,从轴是A2伺服和滚珠丝杠,现在的问题是工作中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让主轴停止然后故障排除重新启动加速的过程中从轴做追剪的长度不准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谢

网友A:
不懂  帮你顶顶

网友B:
用的是电子凸轮的方式吗

楼主:
对: 王某某某12 用的是电子凸轮的方式吗 内容的回复!是的,正常工作长度是准的主轴加减速长度就不准,求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C:
停止后编码器还有计数吧

楼主(2018-03-27):
引用 网友C:
停止后编码器还有计数吧

没有,编码器是和主轴连接的,主轴速度降到0编码器也不会动的

网友D:
都是高手,

网友E(2018-05-29):
这要看故障发生时凸轮是否有脱离

如果伺服有发生报警就会Servo Off,凸轮就会脱离,

主轴仍可能继续移动一小段距离,主从轴位置就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