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编程】点锡机案例分析-位置调试模块

楼主(2018-02-25):
强调一点,这些功能的应用皆是在FPWIN GR7软件上使用,这个案例建立在FP-XH系列的松下PLC产品上面。

以点锡机为案例,讲解快速编程方法。快速编程说白就是找规律,找套路。而作者会将自己多年的经验,然后总结出最快速编写程序的方法。

每一个标准设备,都会涉及多轴运动,利用多轴JOG运行,确定设备运行轨迹。规律分三步,如下:

1、赋值临时脉冲数给指定的临时数据寄存器;2、设置不同的调试速度;3、控制各轴的运行。

1、赋值临时脉冲数给指定的临时数据寄存器

里面用到高级指令F384

其中H1/H101/H201/H301代表是CH0/CH1/CH2/CH3各轴,后面的H2与K2是默认值,照搬即可。

最后的DT2000/DT2002/DT2004/DT2006代表被赋值的临时数据寄存器。利用常闭继电器作为输入,保证不断读取该轴脉冲数。

2、设置不同的调试速度

以下是三个不同档次的速度

A、低速度

利用高级指令F385,H2/H102/H202/H302各自代表CH0/CH1/CH2/CH3,后面的K2与K16都是默认值,同样需要设置各轴的启动速度,只有当启动速度和最终速度协调好,轴运行时才不会出现响声,而启动速度是设置在在K1,这个和最终速度地址不一样,要记得区分开来。

B、中速度

C、高速度

这三个速度的设置所需要的数据地址不一样,要将其放在不同的数据寄存器上面。

3、控制各轴的运行

编程设置如下所示

其中用到高级指令F381,第一个参数K0/K1/K2/K3分别代表CH0/CH1/CH2/CH3各轴,后面的K0与K1代表正转与反转

注意上面有用到32位数据比较指令,这里是用来限制轴运行,可以通过设置限位起点与终点脉冲数,从而限制轴的运行.

防止轴在调试过程中出现碰撞,导致电机失电,这个是新手容易犯的错误,谨记谨记!

希望我的讲解对你有用!

网友A(2018-04-01):
谢谢分享,看起来很不错的

网友B:
学习学习,看看大神怎么做

网友C(2019-03-28):
谢谢楼主的讲解,感谢!!!!

网友D:
不错的,写得很好的例子

网友E:
不错的讲解,能不能深入一点。

网友F(2019-06-20):
不错的,写得很好的例子,谢谢分享!

网友G(2021-11-16):
太高级了,一时接收不了,继续学习!

网友H(2022-06-12):
怎么看你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