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线损的原因及降低线损的措施

楼主(2018-02-26):
影响线损的原因及降低线损的措施

线损是考核供电企业生产经营的一项重要技术经济指标,线损率的高低,是衡量供电部门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农网来说降低线损也是降低农村综合电价的技术保证。

1、影响线损的原因

影响线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可分为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内在因素,即技术管理,可概括为: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和负荷曲线形状系数等四大类;二是外在因素,即用电管理,主要是营抄工作和客户的窃电行为。

对农网来说影响线损具体突出在以下几方面

配电网络布局不合理,部分低压网络迂回供电,供电半径大等问题,未能实现合理的供电方式;有些主干线路截面偏小,偏远地区存在导线老化严重、线路运行时间过长,接头较多现象。

变压器利用率过低,变损电量较大。农忙时用电量较大,农闲时只带照明用电,每台配电变压器平均用电负荷最多20几个kW。目前农村变压器普通用于生活用电,每天用电集中时间在6:00~8:00、18:00~22:00,其余约有18个小时变压器处于轻负荷,或在后半夜至上午没有负荷,形成变压器自身损耗高。

由于资金困难,农网有部分高耗能配变仍继续在使用,尤其目前线路导线和变压器被盗窃现象严重,因为一时无更换资金来源,又急需供电,只能又将原来换下来的高耗能变压器安上继续使用。

农村低压配电线路负荷分布一般没有统一的规律,特别是三相负荷不平衡,无功补偿不配套,形成高线损。

偷窃电现象十分严重,个别乡村日益突出。

农村用电户数较多、分布散,许多村队的计量装置未能定期校验或长期失校。

2、相应降损措施

2.1技术管理方面

2.1.1电流

负荷电流增大,则线损增大;负荷电流减小,则线损降低。但任何一条运行中的配电线路,都有一个经济负荷电流范围,当实际电流保持在这个范围内运行时,就可以使线损率接近极小值。

措施:主管用电管理和调度部门的人员需要密切监测和控制好这个关口,将各条配电线路的实际电流控制在经济范围之内运行。

2.1.2电压

供电电压高,线损中的可变线损减少,但不变线损却随着电压升高而增加,其总的线损随着电压的升高是降低还是升高,视线损中的不变线损——铁损在总线损中所占的比重而定。当不变线损在总线损中所占的比重小于50%时,供电电压提高线损中的可变损失减小较多,总线损下降。

措施:当不变损失在线损中所占比重小于50%时,保证电压质量和提高供电电压,有利于降损。

2.1.3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提高,线损中的可变损耗将减小;功率因数降低,则线损中的可变损耗将大幅度增加。电工技术之家

措施:要切合实际地加强无功补偿设备管理,增加无功补偿设备,优先解决功率因数低于0.8的中低压电网和低于0.85的高压电网。电容器布点尽量做到就地平衡、集中和分散补偿相配合,尤其是分散补偿,自动投切,做到高峰负荷时投的上,低谷负荷时切的下,客户无功补偿设备逐步实行按功率因数或电压自动投切,防止低谷负荷时向电网倒送无功。

2.1.4负荷曲线

负荷曲线形状系数K值越大,负荷曲线起伏变化越大,高峰和低谷差越大,线损就越大。当K值接近1时,负荷曲线趋于平坦,线损最小。因此可用调整和平衡电力负荷来降低线损。

措施:不但要做好整个电力系统或地区电力网的调整负荷工作,也要做好每条配电线路、每台变压器以及每段低压线路的调整负荷的工作。具体作法:

(1)变压器选择:

在选择变压器时,35kV及以上的客户,要尽量使用有载调压变压器,现有的非有载调压变压器的客户,有条件的都应改为有载调压。同时,只要能满足用电负荷和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就应尽量减小变压器的装设容量,即选择大的变压器负荷率b值的方案,不必片面顾及其b值的运行点。
 (2)平衡变压器和线路负荷:

在低压配电网络中,若相邻两台配电变压器的负荷电流很不均衡,线损较大,这样的低压配电网络还是比较常见的。为降低线损,应根据实测负荷分布改变断接点,平衡变压器和线路负荷,断接点改变后,降损效果一算便知。对高压供电的双电源客户与此相类似,即根据线路电流大小,确定调整供电线路,以降低线损。

(3)平衡三相负荷:

低压线路的三相负荷电流不平衡,线路的有功功率损耗会大于三相负荷电流平衡时的有功功率损耗,引起线损增高;若中性线径比相线小,线损增加更多;三相负荷电流不平衡度愈大,零序电流就愈大,线损增加也愈大。而这种不平衡现象公用配电变压器比较普遍,尤其以农用配电变压器比较突出。有些农用变压器在停用动力设备后,只留下一相或两相照明负荷,城镇也有些配电变压器一到晚上,某一相或两相负荷偏大或偏低,这是造成中性线电流大的原因之一,有时出现中性电流比某相的电流大,有的接近最大相电流。

供电规程明确规定中性线电流不得超过规定电流的25%,所以在运行中一定要定期进行测量,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调整。

同时,还应避免发生中性线断线事故,中性线断后,也将引起三相不平衡,严重的将导致用电设备损坏甚至烧毁。

所以,导线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头一定要可靠,以减小接触电阻,合理选择熔丝,不用导线代替熔丝使用,避免在压降过大而浪费电能增加线损。为了防备变压器遭雷击,低压中性线要接地,同时要适当在线路和负荷各点使中性线重复接地

因此,低压配电网在运行中要经常测量变压器出线端和一些主干线的三相负荷电流及中性线电流,并及时进行平衡三相负荷电流工作。在架设低压配电线路时,中性线线径不宜比相线小。对农网线路,更换导线或调整供电区,控制供电半径,减少线路迂回。

适当提高供电电压,线路的功率损失与电压的平方成反比,电压提高5%,功率损失减少9%。避免线路接头接触不好,接触电阻过大,接头发热引起功率损耗。

发热与电流的平方及电阻成正比。另外,做好线路的清障工作,(www.dgjs123.com)剪除线路周围的树枝,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定期清扫变压器、控制电器、绝缘子等用电设备上的污秽。

经常保持清洁,减少漏电造成的损耗。

2.2用电管理方面

重点抓好用电稽查,堵塞漏洞,严格抄表制度,提高月末抄见电量比率,减少线损波动。对用电大户要普测关口电能计量回路压降,压降超标的客户要限期整改;工作人员也要加强降损节电的责任感。

2.2.1防范窃电行为

窃电是影响线损率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防止窃电,则是降损的重要措施之一,在防窃电器安装尚不普及和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做好这项工作还是很重要的。

(1)高压计量客户:

对高压客户,应使用专用计量柜,用于计费表计的电压、电流接线端子箱、端子盒、端子排及计量仪表均要加封(或加锁),对室外安装的难以封锁的电压、电流互感器,要加装电压、电流记录仪及用电负荷监控装置,计费表计的电流回路中不得串入其它非计量仪表。对杆装高压计量箱,应将计量箱装在客户厂外的电线杆上,防止客户在电线杆上将计量箱一次电压短接而窃电,又无法及时查处并取证。

(2)低压计量客户:

对于小客户和个体户,将计费表装在表箱内,并加锁;家庭照明用电户,有条件者应尽量把几户电能表集中安装在一个牢固的电表箱内,并将表箱加锁。这是一项防窃电的根本措施。摘掉、虚设电能表接线端子处的电压连接片,或加大连接片电阻,在窃电者中均占有相当比重。根据这一点,可使用专用的表尾防窃盖,将电能表出线端封闭起来,然后加封。

2.2.2反窃电的科学管理

首先对每个客户的用电设备进行摸底统计,根据季节不同,粗略地测算出月耗电量,然后对每户进行登记造册,记录每月的实际电能数,摸清用电规律,进行用电备案。当月实耗电量数抄报以后,剔除用电波动因素,即可用实际电量数与上月实际数进行纵向对比,再横向与计算数值进行比较,差别不大,则属正常,差异明显,则可有的放矢地进行重点检查,用以确定原因。

狠抓“反窃电”工作。“窃电”是低压电网线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把“反窃电”工作抓到实处,必须加大“电是商品”的宣传力度,必要时可以利用法律武器,对偷电分子进行公开制裁,使所有用电户都能牢固树立“电是商品”的意识,从而在观念上消除偷电隐患。同时,对客户的表计要定期校验,杜绝坏表的使用。

2.2.3加强用电营业管理

反窃电就应该防查并重,互为补充。只有防查双管齐下,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用电管理人员、电表抄收人员的技术水平、责任心和防窃电意识。加强抄表和核算工作,以提高电力网售电准确性。严格抄、核、收制度,防止错、漏抄、不抄和少抄、估抄等现象,提高准确率。加强计量管理,提高计量准确率,降低线损。这样就会有效地制止窃电行为的再发生。

综上所述,通过搞好负荷监控等技术方面的管理和反窃电行为等方面的用电管理工作,必能实现电网经济运行,降低线路损失。它不但能反映我们供电部门的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也能为国家节能、节资作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