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程序中的原点信号和对刀到位信号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输入

楼主(2018-02-26):
在系统中通过什么样的装置来实现对刀到位与自动程序的原点信号输入

楼主:
帮忙看看,多多帮忙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四维建图坐标

网友B:
定位控制一般用槽型光电或者接近开关,伺服步进定位都可以快速回原点,一工位一切

网友C:
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但是需要机械上在伺服电机的轴上,安装一个检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但是需要机械上在伺服电机的轴上,...

用的是步进电机,在轴上安装检测点,是在电机轴上安装什么检测点

楼主:
对刀到位信号,这个信号怎么给反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但是需...

是的,安装一个, 做为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可以用一个方向上的限位开关作原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freke123 的回...

是的

网友D:
U型光电开关或者接近开关,伺服电机是看你是用绝对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绝对模式是自己设置位置零点,速度模式是用接近U型光电开关。

网友E:
学习一下,都是大神

网友F:
建议采用伺服定位控制,再加上光电传感器来测距离

网友G:
机器设备本身採用伺服原点加Z相原点定位,工具对刀需使用对刀仪来做。

网友H:
用测距传感器吧,另外步进电机走的不准建议用伺服

网友I:
安装位移传感器

网友J:
谢谢分享,下载下来看看,都是大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