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相归零失败

楼主(2018-02-26):
板卡控制,采用Z相信号归原点,但是到达原点后马达不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检测一下你的接近开关,怎么样,有没有反馈

网友B:
用Z相回原点需要速度很慢才可以

网友C:
使用Z相脉冲回原点的方式有几种,需要选择正确,有原点信号、接近原点信号,另外还得看找到原点信号后的处理方式,是反向找原点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停止,或者指定多少距离停下,如果没有配置完全的话,会出现找不到原点的情况出现!另外回原点的速度需要慢,这样每次的原点位置比较准!

网友D:
Z信号接线没问题的前提下,确认能回到板块,那就是软件对回原点信号设置好了吗,速度快慢影响精度,还不至于捕捉不到Z信号,主要是设置好了吗。

网友E:
先确认回原点的参数设定是不是正确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G:
速度慢些看看

网友H(2018-04-03):
把Z相删了先用接近开关回原,确认下是不是Z相的问题

网友I(2018-05-14):
接线对不对,参数设定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