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好EPLan2.7后,成功破解USBmulitikey,但是每次重启有问题

楼主(2018-02-26):
安装好EPLan2.7后,成功破解USB mulitikey,但是每次重启还是驱动有问题,如下图。

必须重新进入“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重启后,再用驱动人生修复,才能使用。每次都得这样!

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搜索“Win10 永久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未解决问题。

网友A:
copy散个虚拟USB驱动文件到系统32目录里,然后在控制面板的设备管理中手动安装新的驱动即可,我也是试了N多次才成功

网友B(2018-03-29):
http://pan.baidu.com/s/1hqlmuFy

网友C(2018-04-29):
太好了 谢谢了 学习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