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图表不显示连接代号

楼主(2018-02-26):
有连接代号但是端子图表中不显示,其他的都显示,就这样的不显示,Why?

网友A:
p24-01,N24的中断线后没有元件时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4-01,N24的中断线后没有元件时会这样

 连接着黑盒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4-01,N24的中断线后没有元件时会这样

看了一下导航器,发现P24-01和N24没有目标,但是此处如果必须用黑盒,然后连接设备连接点的话,请问怎么解决那?

网友B:
你要修改成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修改成什么样子?

 因为PLC的I点连接的是外部的带灯按钮,用符号库带的符号就比较挤,感觉不好看,我想用黑盒代替,只呈现连接点,但是这样不显示连接代号。

我想不拥挤也想在端子排上显示连接代号

网友C(2018-09-11):
谢谢分享,我刚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