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PLC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8-02-26):
随着科学技术的开展,PLC在工业操控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PLC操控体系的牢靠性直接影响到工业企业的安全出产和经济运转,体系的抗搅扰才干是关系到整个体系牢靠运转的关键。自动化体系中所运用的各种类型PLC,有的是会集设备在操控室,有的是设备在出产现场和各电机设备上,它们大多处在强电电路和强电设备所构成的恶劣电磁环境中。要提高PLC操控体系牢靠性,规划人员只需预先了解各种搅扰才干有用确保体系牢靠运转。
2.电磁搅扰源及对体系的搅扰是什么?
影响PLC操控体系的搅扰源于一般影响工业操控设备的搅扰源相同,大都发生在电流或电压剧烈改动的部位,这些电荷剧烈移动的部位就是噪声源,即搅扰源。
搅扰类型一般按搅扰发生的原因、噪声的搅扰形式和噪声的波形性质的不同区分。其间:按噪声发生的原因不同,分为放电噪声、浪涌噪声、高频振动噪声等;按噪声的波形、性质不同,分为继续噪声、偶发噪声等;按声音搅扰形式不同,分为共模搅扰和差模搅扰。共模搅扰和差模搅扰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分类方法。共模搅扰是信号对地面的电位差,首要由电网串入、地电位差及空间电磁辐射在信号线上感应的共态(同方向)电压送加所构成。共模电压有时较大,特别是选用阻隔功用差的电器供电室,变送器输出信号的共模电压遍及较高,有的可高达130V以上。共模电压经过不对称电路可改换成差模电压,直接影响测控信号,构成元器材损坏(这就是一些体系I/O模件损坏率较高的原因),这种共模搅扰可为直流、亦可为沟通。差模搅扰是指用于信号南北极间的搅扰电压,首要由空间电磁场在信号间耦合感应及由不平衡电路改换共模搅扰所构成的电压,这种直接叠加在信号上,直接影响丈量与操控精度。
3.PLC操控体系中电磁搅扰的首要来历有哪些呢?
(1)来自空间的辐射搅扰
空间的辐射电磁场(EMI)首要是由电力网络、电气设备的暂态过程、雷电、无线电广播、电视、雷达、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等发生的,一般称为辐射搅扰,其散布极为杂乱。若PLC体系置于射频场内,就回遭到辐射搅扰,其影响首要经过两条途径;一是直接对PLC内部的辐射,由电路感应发生搅扰;二是对PLC通讯内网络的辐射,由通讯线路的感应引进搅扰。辐射搅扰与现场设备安置及设备所发生的电磁场巨细,特别是频率有关,一般经过设置屏蔽电缆和PLC局部屏蔽及高压泄放元件进行维护。
(2)来自体系外引线的搅扰
首要经过电源和信号线引进,一般称为传导搅扰。这种搅扰在我国工业现场较严峻。
(3)来自电源的搅扰
实践证明,因电源引进的搅扰构成PLC操控体系故障的状况许多,笔者在某工程调试中遇到过,后替换阻隔功用更高的PLC电源,问题才得到处理。
PLC体系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因为电网掩盖规模广,将遭到所有空间电磁搅扰而在线路上感应电压和电路。尤其是电网内部的改动,开关操作浪涌、大型电力设备起停、交直流滚动设备引起的谐波、电网短路暂态冲击等,都经过输电线路到电源边。PLC电源一般选用阻隔电源,但其组织及制作工艺要素使其阻隔性并不理想。实际上,因为散布参数特别是散布电容的存在,肯定阻隔是不可能的。
(4)来自信号线引进的搅扰
PLC操控体系连接的各类信号传输线,除了传输有用的各类信号之外,总会有外部搅扰信号侵入。此搅扰首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经过变送器或共用信号外表的供电电源串入的电网搅扰,这往往被疏忽;二是信号线受空间电磁辐射感应的搅扰,即信号线上的外部感应搅扰,这是很严峻的。由信号引进搅扰会引起I/O信号作业反常和丈量精度大大降低,严峻时将引起元器材损害。关于阻隔功用差的体系,还将导致信号间互相搅扰,引起共地体系总线回流,构成逻辑数据改动、误动和死机。PLC操控体系因信号引进搅扰构成I/O模件损坏数相当严峻,由此引起体系故障的状况也许多。
(5)来自接地体系紊乱时的搅扰
接地是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EMC)的有用手法之一。正确的接地,既能按捺电磁搅扰的影响,又能按捺设备向外宣布搅扰;而过错的接地,反而会引进严峻的搅扰信号,使PLC体系将无法正常作业。PLC操控体系的地线包含体系地、屏蔽地、沟通地和维护地等。接地体系紊乱对PLC体系的搅扰首要是各个接地址电位散布不均,不同接地址间存在地电位差,引起地环路电流,影响体系正常作业。例如电缆屏蔽层有必要一点接地,如果电缆屏蔽层两端A、B都接地,就存在地电位差,有电流流过屏蔽层,当发生反常状况加雷击时,地线电流将更大。
此外,屏蔽层、接地线和大地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在改动磁场的作用下,屏蔽层内有会呈现感应电流,经过屏蔽层与芯线之间的耦合,搅扰信号回路。若体系地与其它接地处理紊乱,所发生的地环流可能在地线上发生不等电位散布,影响PLC内逻辑电路和模仿电路的正常作业。PLC作业的逻辑电压搅扰容限较低,逻辑地电位的散布搅扰简略影响PLC的逻辑运算和数据存储,构成数据紊乱、程序跑飞或死机。模仿地电位的散布将导致丈量精度下降,引起对信号测控的严峻失真和误动作。
(6)来自PLC体系内部的搅扰
首要由体系内部元器材及电路间的彼此电磁辐射发生,如逻辑电路互辐射及其对模仿电路的影响,模仿地与逻辑地的彼此影响及元器材间的彼此不匹配运用等。这都属于PLC制作厂对体系内部进行电磁兼容规划的内容,比较杂乱,作为运用部分是无法改动,可不用过多考虑,但要挑选具有较多运用实绩或经过考验的体系。
4.怎样才干更好、更简略处理PLC体系搅扰?
1)选用阻隔功用较好的设备、选用优秀的电源,动力线和信号线走线要愈加合理等等,也能处理搅扰,可是比较烦琐、不易操作而且本钱较高。
2)运用信号阻隔器这种产品处理搅扰问题。只需在有搅扰的当地,输入端和输出端中心加上这种产品,就可有用处理搅扰问题。
5.为什么处理PLC体系搅扰都选信号阻隔器呢?
1)运用简略方便、牢靠,本钱低价。
2)可很多减轻规划人员、体系调试人员作业量,即便杂乱的体系在一般的规划人员手里,也会变的十分牢靠。
6.信号阻隔器作业原理是什么?
首先将PLC接纳的信号,经过半导体器材调制改换,然后经过光感或磁感器材进行阻隔改换,然后再进行解调改换回阻隔前原信号或不同信号,一起对阻隔后信号的供电电源进行阻隔处理。确保改换后的信号、电源、地之间肯定独立。
7.信号阻隔器功用是什么?
一:维护下级的操控回路。
二:消弱环境噪声对测验电路的影响。
三:按捺公共接地、变频器、电磁阀及不明脉冲对设备的搅扰;一起对下级设备具有限压、额流的功用是变送器、外表、变频器、电磁阀PLC/DCS输入输出及通讯接口的忠诚防护。规范系列导轨结构,易于设备,可有用的阻隔:输入、输出和电源及大地之间的电位。可以战胜变频器噪声及各种高低频脉动搅扰。
8.现在商场有那么多品牌的阻隔器,价格良莠不齐,该怎样挑选呢?
阻隔器坐落二个体系通道之间,所以挑选阻隔器首先要断定输入输出功用,一起要使阻隔器输入输出形式(电压型、电流型、环路供电型等)适应前后端通道接口形式。此外尚有精度﹑功耗﹑噪音﹑绝缘强度﹑总线通讯功用等许多重要参数触及产品功用,例如:噪音与精度有关、功耗热量与牢靠性有关,这些需求运用者慎选。总归,适用、牢靠、产品性价比是挑选阻隔器的首要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