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会触电呢?

楼主(2018-02-26):
老师、家长、身边所有人都在千叮咛万嘱咐一件事:电很危险,千万不能触碰。头条君也科普过无数次:人体安全电压只有36伏,超过这个数值就会出人命!

注:由于文章回收,跟帖发。

楼主:
这时,好奇宝宝们就要问了——

就像最难做好的菜是蛋炒饭一样,看上去越顺理成章的问题越难解释。今天,头条君就来解释一下:

人为什么会触电?

人触电一定会死吗?

什么是触电?

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要接触电源就叫触电,比如用两个手指分别按住电池的两端也算触电。

我们通常说的触电,其实是电击伤的俗称,指人体直接触及电源,或者高压电经过空气或其他导电介质传递电流通过人体时,引起的组织损伤和功能障碍。接下来头条君说的触电,都是会带来伤害的电击伤哦!

人为什么会触电?

这就需要我们搞清楚几个初中物理概念啦——电流、电压、电阻、导体。电流就像水流,电线和一切导电物就像水管,一切阻碍电流流淌的东西就是电阻,电压就是把电流注入人体的动力。

就好比下面这张漫画,最里道的电流没有任何阻挡,轻松快速奔跑(这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任何导体都有电阻);中间道的电流在电阻的阻挡下放缓了脚步;最外道的电流面对绝缘体只能立正站好。

划一下重点,人触电受伤需要的几个必备要素:通过人体的电流强度、通电持续时间、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

电流越大伤害越大

电流强度越大,对人体的伤害越大。这个很容易理解,挨打的时候是不是力气越大越痛呢

形成回路 电、热转化

人体由碳、氢、氧、氮等 12 种基本元素和一些微量元素组成,人体组织中的水分约占体重的 60%,是导电性能良好的导体。一旦人体的不同部位之间形成电压和回路,电流通过人体,电能转换为热能并作用于人体,就会使人体受到伤害。

时间越长 伤害越大

电流通过人体的持续时间越长,人体电阻就会越小。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阻变小,电流随之增大,所以对人体的伤害就变大啦。

人触电就会死吗?

看得好晕啊~物理课已经离我很远了!

没关系,看看这个神奇的案例,就更好理解了。大写的提醒:以下案例只能看不能做!

这位来自河南的姚艳晶大姐,可以徒手摸220伏甚至550伏低压电。她双手拿着通电的导线,不仅能让灯亮起来,还能用导线把鱼虾烤熟!

楼主:
人体电阻会变化!

根据环境的不同,人体的电阻是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水,水越多,人体的电阻就越小,在干燥环境内安全的电压,在潮湿的环境就有可能是致命的。比如在手上哈口气,电阻就会迅速下降,冬季静电比夏季多,空气干燥是主要原因。

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规定,在一般场合(卧室、办公室)的安全电压为 48伏(我国为36伏) ,潮湿场所(农田、施工场地)的安全电压为 24伏,水下(游泳池、浴室)的安全电压为 12伏、6伏。

根据研究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对电流更敏感,女性的感知电流和摆脱电流约比男性低三分之一。由于心室颤动电流约与体重成正比,加之小孩电阻也比成人小一点,因此,小孩遭受电击危险性比成人大。

网友A:
我也用手拿过湿毛巾包裹的220V的交流电,手是抽搐的抖动的。

网友B:
安全第一 加强安全意识

网友C:
36伏指的是交流电,直流电到48伏用手触摸还是安全的。

网友D:
人体是导体,干燥下和潮湿下阻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安全电压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