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3设备根据某值进行自动加料

楼主(2018-02-26):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BOOL D;

D=GetTagBit("TSN_SZD");手自动切换

if (D==1)

{float a;

float b;

float c;

a=GetTagFloat("LL_SJ");

b=GetTagFloat("TSN_XS");设置值

c=a*b;

SetTagFloat("TSN_TJL",c);

return 0; }

}

"LL_SJ"、"TSN_XS"、"TSN_TJL"此三为外部变量

网友A:
你的只是一段程序,它的触发条件没有标识清楚,是根据哪个变量触发才给TSN_TJL赋C值的呢?不能自动条件下一直执行吧,那就相当于给TSN_TJL一个固定值了,无需用C来编写了!

希望能够补充完整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