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温交变试验箱制冷压缩机重复启动怎么回事?

楼主(2018-02-26):
  高低温交变试验箱制冷压缩机重复启动怎么回事?很多客户会提出这样的些疑问,其实设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制冷压缩机的开停次数每小时不应多于6次,每次间隔时间需大于3分钟,否则视为故障。
  那么引起压缩机开停过于频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下面为您一一解答其中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希望能帮助更多用户。
  1.冷凝器散热差;
  冷凝器的散热效果差将会降低高低温试验箱压缩机的制冷量,引起压缩机超负荷运转,致使工作电流增大,引起过电流保护继电器动作而切断电源,压缩机停止运转。当保护继电器双金属片感受温度下降到复位温度时,触点又重新闭合,压缩机再次启动运转,致使压缩机频繁地开停。引起冷凝器散热效果差的主要原因有:冷凝器表面有污物;试验箱环境温度过高等。
  解决方法:定期清扫冷凝器的污物;改善高低温试验箱的散热条件。
  2.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且不稳定;
  解决方法:待电源电压恢复正常后再接通电源或装设交流稳压器为高低温试验箱提供稳定的380V电源。
  3.高低温交变试验箱的门封不严,漏气严重;
  解决方法:检修调整门封条或更换门封条。
  4.过电流超温保护继电器的碟形双金属片失灵;
  解决方法:更换新的过电流超温保护继电器。
  其实一台好的高低温交变试验箱还应具备以下使用条件
  1.电源:AC380V±10%,50HZ, KW(三相四线制)
  2.使用环境:温度:5℃~35℃,相对湿度:≤85%RH
  3.电源总开关:由于闸刀开关和电源插座本身的电气特性,若用其作为本设备的供电开关,则会造成设备隐患,要求选用空气动力开关且带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