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omachine修改变频器的参数

楼主(2018-02-26):
程控器是258,  变频器是320,两者是用通讯的。变频器的参数也是直接走程序的,现在我想修改变频器参数,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求大神指导!感激

网友A:
你想修改那些参数,有些参数是必须修改程序,有些参数是可以修改变频器的

网友B:
变频器参数是通过通讯写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参数是通过通讯写进去的?

网友C:
要看你修改那些参数 看下程序主要是控制变频器哪些参数

网友D(2018-07-10):
首先确定你使用的变频器的参数通讯字地址表,修改有两种方式,在这里不介绍write var写模块方式。

设置以plc做主站,变频器做从站,设置为ioscanner,设置为其他,通用从站(generic device)。

设置参数 初始化请求(删去自动生成列)

通道也删去自动生成列

添加

选择读写功能码

偏移里输入首地址(通讯字)

网友E:
非常感谢,下载来学习了

网友F(2018-11-07):
我也是,急等,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