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时间常数RC计算方法

楼主(2018-02-27):
很基础,很实用。

进入正题前,我们先来回顾下电容的充放电时间计算公式,假设有电源Vu通过电阻R给电容C充电,V0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Vu为电容充满电后的电压值,Vt为任意时刻t时电容上的电压值,那么便可以得到如下的计算公式:

 Vt V0 (Vu – V0) [1 – exp( -t/RC)]

如果电容上的初始电压为0,则公式可以简化为:

 Vt Vu [1 – exp( -t/RC)] (充电公式)

由上述公式可知,因为指数值只可能无限接近于0,但永远不会等于0,所以电容电量要完全充满,需要无穷大的时间。     当t RC时,Vt 0.63Vu;

    当t 2RC时,Vt 0.86Vu;

    当t 3RC时,Vt 0.95Vu;

   当t 4RC时,Vt 0.98Vu;
    当t 5RC时,Vt 0.99Vu;
    可见,经过3~5个RC后,充电过程基本结束。

    当电容充满电后,将电源Vu短路,电容C会通过R放电,则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为:
            Vt Vu exp( -t/RC)       (放电公式)

对于电路时间常数RC的计算,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如果RC电路中的电源是电压源形式,先把电源“短路”而保留其串联内阻;
       2).把去掉电源后的电路简化成一个等效电阻R和等效电容C串联的RC放电回路,等效电阻R和等效电容C的乘积就是电路的时间常数;
       3).如果电路使用的是电流源形式,应把电流源开路而保留它的并联内阻,再按简化电路的方法求出时间常数;
       4).计算时间常数应注意各个参数的单位,当电阻的单位是“欧姆”,电容的单位是“法拉”时,乘得的时间常数单位才是“秒”。
   对于在高频工作下的RC电路,由于寄生参数的影响,很难根据电路中各元器件的标称值来计算出时间常数RC,这时,我们可以根据电容的充放电特性来通过曲线方法计算,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电容充电时,经过一个时间常数RC时,电容上的电压等于充电电源电压的0.63倍,放电时,经过一个时间常数RC时,电容上的电压下降到电源电压的0.3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