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71]异步电动机制动原理

楼主(2018-02-27):
异步电动机在拖动生产机械时,在很多场合都要求电动机能够实行制动。所谓制动就是指电动机产生的电磁转矩与转子的实际旋转方向相反。

调速电机

  异步电动机常用的四种制动方法,也就是制动状态的四种形式如下:

  1.发电机制动

  例如当异步电动机进行变极调速,定于绕组由少极数变为多极数时,因同步转速突然下降很多,使转子转速变为高于同步转速,感应电动势反向,电流和电磁转矩也反向了,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转子受制动作用而减速至低一级的转速运行。

  2,电源反接制动——又叫做“正转反接”制动。

  将正在电动机状态下运行的异步电动机leo71的定子三根供电线任意对调两根,使定子电流的相序改变,它所产生的旋转磁场立即反转,变为与转子转向相反,于是电机立即进入相当于2?s时的电磁制动运行状态,对转子产生较强的制动作用。当转速降至零时,必须立即切断定子电源,否则电机将向相反方向旋转。

  3,倒拉反接制动——又叫做“正接反转”制动。

  当电机带位能性负载并以电动机状态提升重物时,若在转子串入足够大的电阻,则电动机将开始下放重物,即电机转向改变,与电磁转矩方向相反。

  4,能耗制动。

  能耗制动可以串联电阻消耗能量制动,能耗制动也可以在定子绕组接通直流电源,产生磁场,利用转子的感应电流和磁场的相互作用产生一个与运动方向相反的力矩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