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的地址定义

楼主(2018-02-27):
有个疑问  汇川的D区地址  怎么做出开的  在芯片里怎么定义的  求解

网友A:
M 区(%M)共 512KB,480KB 为用户使用区域,后 32KB 时系统使用区域,用户不要直接使用地
址。最后
32KB 中的前 30000Byte SD SM 软元件使用区域,用于实现 CANLINKCanOpen、高速 IO
指令、 MODBUS 等特殊功能,具体如下表,用户可以访问这些软元件

网友B(2018-09-05):
引用 网友C:
区(%M)共 512KB,前 480KB 为用户使...

看不到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