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程序加密

楼主(2018-02-27):
众所周知,Galil卡里的程序只要用LS命令即可显示出来。但关键的项目代码却需要保密,有什么方法能防止被其他人破解呢?

网友A:
部分型号的控制卡支持程序加密,用PW指令设置用8字符密码,用^L^K设置锁定/打开状态。在锁定状态下,内部可以向卡上下载程序、可以清除卡上的程序、可以执行卡上程序,但是不能上载、查看卡上程序。ED、LS、TR、UL指令都不能执行。

支持这个功能的控制器系列有:

DMC-52xx0系列

DMC-500x0系列

DMC-42x0系列

DMC-41x3系列

DMC-40x0系列

DMC-3x01x系列

DMC-21x3/2系列(需要采购时备注)

DMC-18x6系列

DMC-B140

以及RIO-47xxx系列

楼主:
非常感谢,越来越喜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