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0模拟量处理问题

楼主(2018-02-27):
求大神告靠下,m200plc里的模拟量怎么读取,比如温度4~20ma对就0~500度。是否是直接读取还是要经过计算。还有一个是%mw如何转化成%Mf

不胜感激

网友A(2018-07-27):
模拟量怎么好好处理

网友A:
这个有点好难的

网友B(2018-10-09):
我就是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C:
先看看,以后没准自己也用的到

网友D(2018-12-24):
同求。。。先看看,以后没准自己也用的到

网友E:
把整数转为浮点数

网友F(2019-03-03):
用线性化方式处理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