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8-02-27):
问题的描述:我现在想用一个位状态按钮控制一个窗口的弹出,当我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窗口,再按一下窗口就会隐藏。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试一下用直接窗口元件,要弹出的窗口在设置里将垄断取消

网友B:
参考“间接窗口元件”和“直接窗口元件”的使用方法,通过某地址内容值的变化来切换不同画面,以及画面的显示与隐藏。

网友C:
触摸屏用宏指令,简单的编辑一下

楼主:
感谢三位大侠的指导,我现在最想问下暖天这位大侠,您说的那个方法正是我想做的,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D:
维纶触摸屏操详情请致电13927479830

网友E:
我是这样做的,不知是否符合你的想法。首先创建一个新的窗口。然后:元件--开关--位状态设置(做一个位状态按钮)。再下一步:元件--窗口--直接窗口(这个直接窗口的编号就是你第一步创建新窗口的编号)再然后把刚才创建的位状态按钮复制到其他窗口。还有就是位状态按钮设置为切换类型的,你去试试。

还有你可以在上班时间打威纶通的400电话。好像是400-836-200

楼主:
阿涛哥你好,我刚才试了你的方法,还是不行,然后我打电话给威纶通触摸屏厂家,她回答说只能用宏指令,李东泽这位大侠也说了,那我就试试宏指令吧!

楼主:
阿涛哥你好,你的方法可以实现了,非常感谢你和大家的指导。

网友F:
哪位有威纶通MT500屏解密软件 给一个

网友G:
你新建画面里,在画面属性里会有触发方式,你可以通电点位触发弹窗切换界面

网友H:
实在不行自己再做一个隐藏页,用取反按钮连接变量来决定画面是否隐藏

网友I:
怎么得积分呢?没有积分呢

多谢楼主分享,非常实用。

网友J: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K(2019-01-03):
引用 网友L:
好东西就要看看。谢谢。

-------------------------感谢分享 好东西就要看看。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好东西就要看看。谢谢。 内容的回复!-------------------------感谢分享 好东西就要看看。谢谢。

这种讨论有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