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与多个温控通讯循环读写每个温控的温度为什么行不通

楼主(2018-02-27):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var0,i,day[18]

var0=1

for i=0 to 17 step 1

    GetData(day[i], "MODBUS RTU", 4X, var0#25487, 1)

            if var0>=18 then

           var0=1

        else

           var0=var0+1

        end if

next i

SetData(day[0], "Local HMI" , RW, 70, 18)

end macro_command

离线模拟可以,下到屏幕中就不行。请大神指点下什么问题

网友A:
学习学习,这方便资 料少

网友B:
大侠,你写的温控通讯那段宏指令,仿真可以,实际运用不行是什么原因啊,是通讯的太多的原因吗还是其他问题,求解答,帮我这个小菜鸟解惑,谢谢

网友C:
个人感觉,485通讯是半双工的,通过宏指令来改变站号达到轮询读写下位机的功能的话,站号改变速度是否过快了,导致前一个485通讯还没完成,下一个又进行了,这样可能冲突了。建议把站号自加速度放慢点试下。还有要确认下 通讯参数是否都是一致的。

网友D:
肯定不行   你这条宏指令运行下来us级别的,宏指令中的发的MODBUS协议需要一个等待时间最小设置为100ms   也就是说你的FOR循环整个跑完最少需要1700MS   而且你所发的协议如果有一条没有返回的话可能直接会导致你的宏指令停滞 后续的FOR循环不会执行

网友D:
建议你一条一条发  设置一个变量  变量每次加1   加到18归0我之前做过9个站轮训的   期间遇到很多问题   厂家不建议使用MODbus协议   让使用自由协议   你也可以考虑自由协议   不过我使用MODBUS协议9站轮训 已经成功啦

楼主(2018-04-19):
回复内容: 对:指尖漫步个人感觉,485通讯是半双工的,通过宏指令来改变站号达...内容的回复! 通讯是没问题的。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内容: 对:jiangyu731肯定不行 你这条宏指令运行下来us级别的,宏指令中...内容的回复! 谢谢指点。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内容: 对:jiangyu731建议你一条一条发 设置一个变量 变量每次加1 ...内容的回复! 能否发出了参考下

网友E(2021-07-23):
威纶触摸屏与多个温控通讯循环读写

网友E: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var0,i,day[18]

var0=1

for i=0 to 17 step 1

    GetData(day[i], "MODBUS RTU", 4X, var0#25487, 1)

            if var0>=18 then

           var0=1

        else

           var0=var0+1

        end if

next i

SetData(day[0], "Local HMI" , RW, 70, 18)

end macro_command

离线模拟可以,下到屏幕中就不行

网友F(2021-10-07):
正需要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2022-09-2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