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可不可以混用?

楼主(2018-02-27):
       很多人都会有个习惯,当你手机没电的时候,身边要是有一个适合你手机的充电设备就会拿来充电。大部份人不会去考虑,是否合适,是否会损伤手机或电池。一般都只会想要知道,能不能充电,多久可以充满。那么到底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可不可以混用呢?

  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可不可以混用?

  首选我们要知道国内的民用额定电压为220V,是不能够直接给手机充电的,手机座充的用处就是将220V的高压脉冲转换为5V的低压脉冲,再经过一个整流、稳压电路,变成5V稳定的直流电。也就是说,手机的充电底座起到一个从高压交流电变为低压直流的作用。

  如果直接将手机充电底座插到插座上是不会产生任何电流的,只有将手机接上,充电器才会开始工作,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的状态: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负载需要多大的电流,充电器就提供多大的电流。如果负载需要的电流超过了充电器能够提供的电流上限,那么充电器就会一直输出这个最大的电流。

  这是因为,充电器内部通常会设计保护电路,一旦输出电流过大,就会触发保护机制,暂停电流输出,避免发生危险,也就是说,就算充电器可以输出50A的电流,你的手机内部的充电逻辑控制如果为2A,充电电流还是会被限制在2A,充电速度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这样下来的结论就有2个:

       1、小电流可以给大电流手机充电,不过速度慢,充电器也会长时间在负载状态,造成充电器过热,容易造成充电器老化速度加快,不建议经常使用。

  2、大电流的充电器给小电流手机充电,结果几乎不会有影响,充电速度也不会加快。

  我们从这些内容可以知道,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是不能乱用的。同时建议大家能使用原装充电器就用原装的,如果另外配充电器的话,不建议使用1A以下的充电器。

网友A:
可以混用的,都是一样电压,充电电流大的充电器对电池寿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