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回参考点

楼主(2018-02-27):
现有一台数显龙门铣床,要进行840D SL 数控改造。横梁的上下移动分别由两侧的滚珠丝杠传动,两个滚珠丝杠的旋转是靠单电机驱动的(这个电机我给定义W1轴),还有一个小电机来调整横梁平衡(我给定义 为W2轴)这个电机不跟着驱动丝杠移动,只是起到微调的作用。在两个立柱上分别加装海德汉LB382C距离码的光栅尺来检测横梁的位置。W1 W2 使用龙门同步功能如何实现每个轴回参考点。
注意:我这里说的轴W1 W2 不是两个电机分别驱动两个丝杠的,而是W1驱动的,W2只起到微调的功能。有做过类似的机床可以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用过840D系统,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功能,你可以外部加PID闭环控制二者同步,独立于数控系统,这样对数控系统而言就是个X轴。

网友B:
我们专注电子方案设计,现场方案定制,加我QQ597735881,看能否有办法最大化实现功能,最小成本搞定

网友C:
没看明白楼主要改造什么,不明白!

网友D:
西门子不怎么清楚,以发那科为例。楼主的概念好像有点问题?电机不能一大一小,因为横梁双电机同步控制,不是所说的微调作用,而是为了运行同步平衡,一大一小的电机既会造成作用力不均匀,运行时横梁扭曲造成倾斜阻力卡阻,于导轨丝杠都会造成不利影响使之寿命不长。这种同步控制方式叫做串接同步控制,两个电机用的是完全独立伺服(还不能用双伺服放大器)通过系统位置的同步控制方式,使俩电机同步运行。以W1为主控电机W2为辅,在坐标系中显示的为W1位置,W2隐藏不见,完全跟随W1运行方式,两个电机功能参数设置相同。至于回零就以单轴W1控制方式即可。

网友C:
微调的电机需要精度控制等级高的

网友E:
两个电机分别做回原点就行啊,而且你的也不涉及联动!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F:
主辛苦了,万分感谢,谢谢谢谢

楼主辛苦了,万分感谢,谢谢谢谢

阿顺丰到付

网友G:
  本人是台湾SATA滑台模组的一级代理商,高精密,高质量,高服务 有需要朋友可以找我了解下,QQ:1877335280

网友H:
你的光栅尺起啥作用?你也可以只用光栅尺回零。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K:
真是个好资料啊,非常有用,点赞了

网友L: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M(2018-04-12):
没用过840D系统,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