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C之间的连接

楼主(2018-02-28):
新手上路,刚刚接触楼宇自控

请问,在楼宇自控中,当距离过长时,DDC之间是怎样进行数据交换的连接的?第一个DDC控制器与中央工作站是怎样连接

网友A:
我们也想知道如何搞 啊

网友B:
DDC控制系统常采用的网络结构有两种,即Bus总线结构和环流网络结构。其中Bus总线结构是所有DDC控制器均通过一条Bus总线与集中控制电脑相连,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系统简单、通信速度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C控制系统常采用的网络结构有两种,即Bus总线结构...

bus总线是如何选择的?可以用RS485或者是光纤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DDC控制系统常采用的网络结构有两种,即Bus总线结构... 内容的回复!bus总线是如何选择的?可以用RS485或者是光纤吗?

可以的,跟你选择的设备有关系,支持什么通讯协议,但是485通讯线,注意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DDC控...

若通讯协议为BACbetMS/TP协议,且DDC控制器与中央工作站的距离已经超过1200米,是否可以采用光纤?若可以用光纤,那么中央工作站与DDC之间的通讯需不需要先RS485再转光纤进行通讯。设备的选择是什么意思?

网友B:
BACbetMS/TP这个协议不熟悉,协议和物理通道是两码事,这就和通过空气,你说英文还是中文一个道理。这个距离没必要用光纤吧,除非你设备都支持光纤,否则得增加多少成本,485就够了,RS485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为1200米。实践证明: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专用电缆可以达到1800米!超过1200米,可加中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CbetMS/TP这个协议不熟悉,协议和物理通道是...

最后一个DDC控制器距离中央工作站的距离大概有六七公里。这样的距离使用485和中继器可以吗?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F:
在1200米以内,采用BUS总线或者485总线均可,距离再大建议上光纤

网友G:
谢谢分享,正要找的好资料。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I:
我也不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