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这个online怎么没有呢。求科普

楼主(2018-02-28):
怎么也找不到呀。真是愁死了。求帮助。

楼主:
有人没有啊,教教啊。

网友A:
你在akjfslsj上右键点一下,会出现几个选项,点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忘记了,反正就是这么操作的!你这个是没有扫描到!很正常的,一般刚做系统的都有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