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A81报警

楼主(2018-02-28):
有一台安川二系400V绝对值电机A81报警,更换驱动器电池后还是报A81,把驱动参数设为增量型就正常了。换台驱动器加电池绝对值情况下还是会报A81,设增量型就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电机确定是好的!是否跟编码器线有关,因为使用的编码器线是增量型上面使用的编码器线。请大神帮忙解答,在此由衷的感谢!!!谢谢!!!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是6根线,增量型编码器是4线,不一样的,绝对值编码器中3,4针脚是电池+和电池-,增量型的没有这两个

楼主:
非常感谢!我后来查了说明书也找着原因了!谢谢您的解答,祝您2018好运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