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向导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8-02-28):
用200 smart PID向导编程,输入的PV信号在8到12之间变化,设定值SV等于10,增益P=1,积分时间很大,微分为0,按理说只有比例作用下,PV大于和等于SV时,输出应该为0的呀,为什么在0之上呢

另外,smart的软件只要一监控PLC状态有时候就很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PLC数据传输量大,你的电脑配置怎么样

网友B:
看下PID设置正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数据传输量大,你的电脑配置怎么样

4G+8G内存,I5处理器,最近软件才开始变卡的

网友C:
更新下CPU的固件版本,V2.02以下的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