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检测解说

楼主(2018-03-01):
欧陆590P故障报警FIELDOVERI(励磁过流)

欧陆590P故障报警SPEEDFEEDACK(速度反馈故障)

欧陆590P故障报警FIELDFAILED(励磁故障)

欧陆590P故障报警3PHASEFAILED(3相故障)

欧陆590P故障报警OVERITRIP(电机电枢过流)

欧陆590维修实例与大家分享一下,欧陆591P/C不在零速修过一个590+的,老是炸可控哇(励磁控制)。板上什么有关的东西都从好板上换过、并且刚开机时能工作几秒钟,测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用了几秒后马上不行啦!(有时候炸半控整流桥,更多的是炸输入保险)。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老是炸可控硅,原因很多,先挂个假负载试,用灯泡替换。若半控整流桥选用原装的话,肯定是触发电路有问题。 烧毁可控硅的几方面主要原因:

1、 机及线路有损坏。比如碰壳、换向片有损环等,会造成大电流而烧掉可控硅;

2、 可控硅的触发线路。要检查线路有没有插错及松动,线路出问题极容易烧可控硅;

3、 驱动器的电源板的触发电路有问题。此时必需要更换及修理;

4、 可控硅的质量问题。我建议在选用可控硅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选用同一型号同一品牌的可控硅,个人经验。这个问题,换掉电源板及会部的可控硅,选用可控硅不能马虎啊。当然了最好能一步一步的用排除方法去确定问题所在。

在使用卷径计算功能块时卷径总是不稳定,涨力+补偿计算器(TENS+COMPCALC)用于补偿静态和动态的摩擦以及负载惯量。通过把电机转距要求作为速度和加速度的函数来获得补偿。各参数如下:

   TENS+COMP(张力+补偿):目的标记号,张力+补偿计算输出;

   INERTIA COMP(惯性补偿输出):整个惯性补偿监控点;

   STATIC COMP(静态补偿):静态摩擦补偿设置参数;

   DYNAMIC COMP(动态补偿变):变化摩擦补偿设置参数;

   REWIND(卷绕):当电机改变方向时,转换摩擦补偿信号。这个在线路反转时进行。0--禁止,1--使能;

   FIX.INERTIA COMP(固定的惯性补偿):固定惯性设置参数;

   VAR.INERTIA COMP(变化的惯性补偿):变化的惯性设置参数;

   ROLL WIDTH/MASS(卷轴宽度/重量):依据卷轴宽度换算惯性补偿。100%是最大卷轴宽度;

   LINE SPEED SPT(线速设定值):用来对惯性补偿计算线速加速度的速率;

   FILTER T.C(滤波器时间常数):从线速输入计算线速加速度的速率,这个值可能有干扰电机转距的大的纹波成分。因此这个信号要被滤掉,根据这个参数滤波器有一个时间常数;

   RATE CAL(速率计算):对应最大的线性斜坡速率,换算惯性补偿加速度速成率值到100%。这个参数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几秒钟)设置到最大的线性满速斜玻速率。最终的速率值在NORMASISED dv/dt里可以才看到;

  注:线性斜率在100秒以上,惯性补偿将不工作。因此这个参数被限制到100.00。

   NORMALISED dv/dt(正常的dv/dt):

  1、速率计算值=0.00:允许一个外部生成的速率信号使用取代上面描述的计算值。这个速率信号对于最大线路斜坡速率必须正常化为100%。对于大的线性斜坡速率(大于100秒)是非常有用的。

  2、速率计算值不为零:允许内部计算的速率值被监控。

   TENSIONS CALER(张力换算):换算直接从锥度计算器连接的张力要求。

   一般在冷轧机中的张力控制中都会用到此功能模块。

楼主:
 本公司主要维修派克/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小郭:18017898506。欧陆新旧产品都可以维修。不用换板子,大大降低维修成本。维修周期短,修复率高,收费合理,同时为用户免费检测控制器好坏和相关的故障。

为各行业的欧陆用户提供技术支持和现场安装调试。比如冶金行业、线缆行业、橡塑行业、造纸行业、机床行业、化工行业。在行业中有丰富的调试经验。能更好,更快,更专业的为用户解决相关技术问题。减少故障时间,为用户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