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仿西门子PLC哪个好?

楼主(2018-03-01):
国产的仿西门子的PLC,卖的都标注是用的西门子芯片,请问有特别值得推荐的厂家吗?我之前买了一款,应用功能不多,但是其中很需要的驱动步进电机的功能跟西门子的不一样,不能像西门子的PLC那样直接调用一个库,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国产的有能调用库的吗?

网友A:
合信应该算是做工最好的了。

网友B:
很少见国产PLC做硬件的吧?

网友C(2018-09-06):
《国产兼容200PLC可以用200SMART编程软件来编程啦》
抗干扰M02型兼容S7-200PLC,这一次又迎来的全新的升级,在保留原有的功能上,又添加了可以用200 SMART的编程软件来给它编程、调试、上下载程序了。
它不但可以用200的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来编程,还可以使用200 SMART的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 SMART来编程,如果您电脑里没有200的编程软件就可以用这个200 SMART的编程软件来编程了。
*超强的以太网通讯功能,最多可以连接12 个触摸屏或者上位机,可连接 12 个 Modbus TCP 客户端 l
*具有6 个 DI 通道和 6 个 DO 通道(输入输出通道与主板光电隔离)。 l 可以外接 7 个扩展模块(DI 128 路;DO 128 路;AI 32 路; AQ 32 路,扩展模块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 IO 模块,也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的 IO 模块)。
*具有自由口通讯功能,如Modbus RTU 主站、从站,USS 变频器通讯等。
*可以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SMART LINE 触摸屏(Smart 1000IE 和 Smart 700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