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小车红外线通信

楼主(2018-03-01):
客户需要改造物料输送线,移动小车控制用红外线通信,QPLC走CC-LINK总线,哪位大神知道PLC红外线通信,请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物理层:红外无线波,保持通讯波特率、奇偶校验等一致。

数据链路层:通讯双方保持通讯报文格式一致。

网友B:
现在用红外通讯小了,都是用无线以太网通讯多,如是三菱Q系PLC红外的话三菱好像有这方面的产品,你可以咨询下三菱的技术或供应商。

网友C:
无线以太网通讯速度更快吧。

网友D:
我 不懂,也进来学习下

网友E:
对于从站模块,需要设置传送帧中分配地址的起始编号。
通过使用了地址读写器(AnyWire Corporation制)的红外线通信,可以将地址写入从站模块,或读取从站模块上设置的地址。详细内容可以看地址读写器的手册(AnyWire Corporation制)。

网友F:
用路由器,TP_link有成熟的案例

网友G:
都是WIFI网络,谁还在用这种垃圾通讯玩意??

网友H:
无线通讯有干扰有时候也不好

网友I:
走红外线可靠性不确定,走无线,有专用无线模块,透传的,可去百度下。

网友J:
实在是还差几个积分

网友K:
给个联系方式,移动小车的无线通信我们有成功案例

网友L:
不能换别的通讯方式吗

网友M:
怎么得积分呢?没有积分呢

多谢楼主分享,非常实用。

网友N:
用WiFi比较好吧 现在这种串口转WiFi的模块一堆一堆的

网友O:
用无线传输吧

网友P:
我现在就要用的是无线通讯

网友Q: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R(2018-04-04):
引用 网友A:
物理层:红外无线波,保持通讯波特率、奇偶校验等一致。数...

网友S:
感谢亲们的真诚付出答疑,楼主不防反馈一下,如果问题得以解决,建议把经验分享给大家,跟帖或另开贴都欢迎哦。

网友T:
看不懂,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U(2018-11-14):
小白走进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