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连接两个wincc通讯实例

楼主(2018-03-02):
【注】CP243-1理论上能连8个WinCC,但是CP243-1与PC ACCESS这个软件连接时,如果其中有一个断开了,其他的几个连接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可能都会断开连接,这是CP243-1与PC ACCESS连接的不足。

由于用户通过西门子以太网模块CP243-1与PC ACCESS连接设置步骤比较繁琐,其自身价格大约为2300元,再加上西门子s7-200已经停产,该价格趋势还要上涨,而且订货周期很长,如果您不必须使用西门子的模块,您可以选择大连德嘉的ETH-PPIEHT-ibus,不需要建立以太网向导,也不需要使用OPC。

这种以太网模块可以直连WinCC,不需要PC_Access(OPC server)中转,在WinCC中建立连接时,选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下的 TCP/IP来进行连接,使用起来非常便捷,设置也非常简单,其设置如下:

1. 打开Wincc选择驱动,见下图: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系统参数——单位——逻辑设备名称(即本地网卡名)

1. 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新建连接——鼠标右键——连接参数——IP地址填入192 .168 . 1 . 10——确定,如下图

步骤如此简单,接下来的例子都是CP243-1连接组态软件设置的细节。

一、CP243-1STEP 7-MicroWIN 连接设置

首先,通过PC/PPI电缆或者大连德嘉的200以太网模块使PC机与S7-200的通信成功,然后在STEP 7-Micro/WIN里找到以太网向导配置界面,如图所示

进入到向导配置界面中,点击“读取模块”即可读出CP243-1的模块信息,然后双击模块信息,将模块位置添加成功,然后点击下一步

每个CP243-1模块都需要配置一个IP地址,IP地址的设置需要在指定的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我这里将CP243-1IP地址设置192.168.1.40,然后点击下一步,如图所示,“要为此模块配置的连接数目”改为“2”。

下面开始进行配置连接,先进行连接0的设置。

选择“此为服务器连接”,“接受所有连接请求”打√。

注意这里的本地属性的TSAP和远程属性的TSAP

点击下一步,开始进行下一个连接的配置,即连接1的设置。

【注】TSAPTransport Service Access Point)地址是通信连接地址,它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通信连接号,如 10

第二部分:CP243-1模块安装在S7-200的机架/槽号,如 “00” 代表CP243-1安装在0号机架0号槽(即CPU之后的第一个模块)

本地(CP243-1TSAP地址,自动生成,无法修改。

远程TSAP地址,即连接的远程Pc Access 所设置的地址。

TSAP地址很重要。在PC Access中设置以太网连接时也需要规定TSAP地址,而且需要与此对应。

然后点击确认,跳转到下图,选择第一个虚框

再点击下一步,如图,选择建议地址就可以。

最后点击下一步,完成以太网向导的配置。

当配置完以太网向导后,在调用子程序中会找到向导生成的子程序,将其调用在主程序中,如图所示

全部编译后若没有错误就可以下载到PLC中。下载成功后,需要断电再重新上电使模块配置生效,此时CP243-1模块上面的指示灯状态为LINK灯与RUN灯常亮,RX/TX灯闪烁。

当然也可以在PLC信息里查看CP243-1模块的地址,如下图

在设置 PG/PC 接口中,选择相应的TCP/IP协议,再打开通信的对话框,在IP地址栏里选择组态过的IP地址,然后点击双击刷新按钮即可找到对应的CPU地址,即可连接成功。

二、CP243-1PC ACCESS连接设置

PC ACCESSMicro/WIN右键选择PG/PC接口,选择本地网卡TCP/IP驱动,如图

然后再建立一个新PLC,右键【属性】里,填入IP地址,这里的本地TSAP和远程TSAP填连接0的参数;

点击【认】,在添加几个变量,将项目添加到测试客户机中,再测试客户机状态,如图,质量为Good”,可见连接成功;

【注】设置PC Access的本地TSAP地址,与CP243-1设置的远程TSAP地址一致;

设置PC Access 的远程TSAP地址,与CP243-1设置的本地TSAP地址一致。

也就是说两边的Local(本地)和Remote(远程)TSAP地址正好相反对应。

另一台电脑的PC ACCESS的本地TSAP和远程TSAP填连接1的参数,如图

同上,任意添加几个变量,再测试客户机状态,如图,质量为Good”,可见连接成功。

所以,得出CP243-1可与两个PC ACCESS同时连接上。

三、CP243-1WinCC连接设置

WinCC,中的【变量管理 ——添加新的驱动程序  ——选择 OPC

用鼠标右键点击 [OPC Groups (OPCHN Unit #1) ] ——选择[ 系统参数 ]

用鼠标双击 [ \<LOCAL>\ ] ,搜索本机 OPC 服务器:选择 [ S7200.OPCServer ],再选 择 [ 浏览服务器 ]

选择 [ 下一步 ],将 Items 栏中内容全部选定,然后点击 [添加条目],将PC Access 中的变量添加到到 WinCC 中,如图所示

最后在wincc图形编辑器中建立几个I/O域,添加变量后,开始运行发现已经通讯上了,如图所示。

这是CP243-1与一台wincc通讯,与另一台通讯亦如此,由此可见CP243-1可以与两台wincc同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