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这样用PID怎么搞?

楼主(2018-03-02):
    有一个流量调节的项目是这样的,压力采样值PV是0-2.0,压力设定值SV也是0-2.0,输出值是负荷的百分比0-100%,

    在投入PID之前,先用手动调节,使采样值接近设定值,比如开始用气量中等,需要1.2的压力,手动把负荷调节到45%的时候,压力达到了1.2左右,然后切换到PID自动,因为需要无扰动切换,把目标值也定为1.2

    这时候下级的用气增加,45%负荷不能满足要求了,根据PID的算法输出一个增量补偿值,比如压力值下降到1.0,要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X。如果用气量减小,那45%负荷就过多了,需要输出一个负数,让45%去减Y

楼主之前用PID向导,估计是参数设定有问题(X和Y 的PID参数设成一样的),然后发现X在 采样值比设定值大了就一直输出0,Y在采样值比设定值小就一直为1,只好用两路PID,在第二个PID回路把设定值和采样值对调一下给回路,分别输出X和Y,最后再用 45%+X-Y输出

有没有别的方法呢?哪位高手写个程序让我参考一下吧

网友A:
你写好程序能给我们看看吗

网友B:
就这样搞就可以,没有双向输出的吧。

网友C:
X、Y 作为手动增加和减小量直接干预PID输出,PID的输出也会作用于采样值。输出结果还是回向设定值靠近。

网友D:
下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下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E:
是否可以用温度控制的方式,加热和冷却。。。

网友F(2018-04-21):
感谢亲们的真诚付出答疑,楼主不防反馈一下,如果问题得以解决,建议把经验分享给大家,跟帖或另开贴都欢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