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是全部用完再充好还是有空就充好?

楼主(2018-03-02):
  手机充电的方式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可以会把电量全部用完,甚至是自动关机后才会冲电,有些人则是虽然电没用完,但是喜欢有空就把手机充上电。小编就是后者,不知道你们的充电习惯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手机充电,是全部用完再充好还是有空就充好?

  首先,电量全部用完再充,会对手机电池寿命有影响:智能手机现在基本是全锂电池时代,锂电池是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大概是300-500次循环。

  这300-500次的循环,指的是:把电量彻底用完后,到重新充满电,这是一个循环。所以说,如果是没有用完电量就充,是不能算一次寿命循环的,可能会累计几次之后,才算一次寿命循环。

  如果,我们每次都是把手机电量全部彻底用完再充的话,也就每次都用掉了一次循环寿命,算你每天一充,不到一年,手机电池寿命基本就寿终正寝了。当然,电池使用寿命到期后,并不是说就不能用了,而是性能开始衰退、老化,电池活性也没那么好了。这问题反映在手机上,就是发现手机电量掉的快、不耐用。

  然后,其实也没必要有空就充。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锂电池是比较讲究“少食多餐”,但电池的少食多餐并不是说有空就充,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再给手机充。手机电池最佳充电时间大概是在电量剩余30%-50%左右,所以当手机电量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给手机开始充电了。不宜太少也不宜多。

  最后,总结下来就是建议手不要把电量全部用完再充;当然,也没有必要是有空就充。但如果非要在这两种情况下二选一的话,还是选择有空就充更好。

网友A:
建议用完在充电。使用寿命会长一些。

网友B(2018-04-28):
据说锂电不受充电深度限制啊,随用随充没问题吧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用完再充的,觉得没多大讲究。

网友D(2018-08-01):
我选择有空就充

网友E:
居然还有这种讲究

网友F(2019-07-09):
据说别用的太空,要不损伤大

网友G(2019-09-04):
没等用坏就被动更换了——所以……。

网友H:
现在是锂电池,不需要用完再充

网友I:
现在的电池没有记忆效应,所以正确的使用方法是用时间就充,当然了别一边充一边用